gxworks2程序编译

楼主(2018-03-02):
一般编写普的程序直接按F4转换就行了,但是我勾选标签功能之后按F4就提示这个,然后选择第一个呢,确定之后正常对话框也消失了,没什么异常的。但是选择第二个选项之后呢,还会再弹一个对话框,然后确定之后就是图3,我就编写那么简单的程序怎么还搞出来那么多错误。请哪位老师帮帮帮忙。

百度上也没有什么解释。找不到答案。

网友A:
首先,第一张图告诉你是执行本POU(程序组织单元)的编译还是全程序的编译,因为一个程序可以由多个POU组成,当然,FX3U以及以下系统只能由一个POU组成,同时全编译的时候还要编译其他的FB,FC。

其次,第二张图告诉你已经执行了编译。

然后,最后一张图并没有错误,只是告诉你因为没有使用自动分配的软元件而已。

最后,楼主在标签化编程的道路上还任重道远。

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第一张图告诉你是执行本POU(程序组织单元)的编...

泰山虽高只要我不停下脚步总有一天我能到达山顶,饱览大好河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