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多个数据比较问题

楼主(2018-03-03):
PLC开始采集储存80个数据,运行时有一个计数器C251和80个数据相比较,和任意一个相等就立即输出ON,输出后就不用再比较了。下次启动再循环!!!
有大侠知道指导下哦!!
还有80个数据是最初出厂就调试采集的数据,采集程序怎么写简单呢

楼主:
数据是调试的时候采集储存,停电保持不变了的

网友A:
三菱的话有一个搜索指令,在指定区块搜索相等数据即可;

楼主:
谁能帮帮忙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菱的话有一个搜索指令,在指定区块搜索相等数据即可;

我是台达的ES2

网友B:
新手前来学习

新手前来学习

网友C:
你可以试试 SER  数据检索指令   他会把总的相等值得数据个数、第一个相等值得寄存器编号等放到对应的寄存器内。要注意的是,被检索的寄存器数据位要统一,要么是16位的   要么是32位的。你可以通过判断 存放 总的相等值得数据个数 的寄存器的值是否为零来做输出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试试 SER  数据检索指令   他会把总的相等...

谢谢,我试试看。主要是C251变化很快,对比速度能不能跟上呢

网友C:
做了一个简例,应该来得及的,每一个扫描周期到那边他就会执行完一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了一个简例,应该来得及的,每一个扫描周期到那边他就会...

嗯 好的  谢谢  ,我先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