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的互通性

楼主(2018-03-03):
请问,威纶触摸屏MT6070iH5的程序与MT6071iP的程序相互通用吗?不通用的话怎么解决?

网友A:
可以通用啊   换个型号就可以了吧

网友B:
需要在软件里修改型号

网友C:
谢谢楼主分享,大家一起进步!

网友D:
凡是屏幕尺寸、分辨率一致的,直接在软件更改型号即可

网友E:
同意楼上,要在编程软件里面设置型号的

网友F:
同品牌基本逻辑组态I/O连接关系可以通用,但是同品牌不同的型号串口一样吗?

假如一个有网口,组态使用了网口连接,另一个没有网口,你将有网口的那个屏程序下载到没有网口的屏里面肯定不行。

其他就是楼上所说,型号改变后,如果两个屏的尺寸、分辨率不一样,那么组态的图像有可能失真,需要修改。

楼主:
谢谢各位,我已经找到了解决办法!MT6071iP只能用Easy Buillder Pro 这个软件编写,EB8000是编写不了的。

网友G:
屏幕尺寸、分辨率一致,直接在软件更改型号即可

网友H:
跟着大家涨见识了!

网友I:
学习大家 张知识了

网友J:
谢谢分享,正要找的好资料。

网友K(2018-04-21):
感谢亲们的真诚付出答疑,楼主不防反馈一下,如果问题得以解决,建议把经验分享给大家,跟帖或另开贴都欢迎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