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个CPU315-2PN/DP之间如何通信

楼主(2018-03-03):
现场有一台旧设备A别的厂家的,CPU为315-2PN/DP,下面带了若干个151从站,走profinet.
现在增加一台新设备B,CPU也选用315-2PN/DP,下面也带了几个151 profinet从站。
两台设备需要通信,考虑采取何种通信好? 要求旧设备不需要动硬件组态。只能在新设备里组态通信。 因为旧设备是别人家的。
1. 以太网通信。 新设备硬件组态2个300CPU,然后调用FB14和FB15.  这样是不是只需要知道旧设备IP就可以了? 建立硬件 组态的时候,要把旧设备的CPU和下面的子站都要组态出来才可以通信吗? 还是只组态旧设备的CPU,他下面的子站不需要组态?
2.profinet通信。 新设备当主站,把旧设备当子站组态,交换数据。旧设备还是要重新组态,生成GSD文件,我把这个GSD文件挂到新设备组态里才可以吧?

关键一点,我如何做到不要找旧设备的厂家? 别人未必愿意去修改硬件组态的。 采取何种通信方式?

网友A:
采用S7进行通讯。手册里有写。

网友B:
讲一下GSD文件吧

网友C:
新手前来学习

新手前来学习

网友D(2018-08-31):
ETH-MPI(PLUS)以太网转换器,包含ETH-MPI(Smart IE)的所有功能(可同时与4台上位机或触摸屏通讯、可与smartIE触摸屏通讯),同时还有两个PLC之间通讯的以太网通道(无需编程,填表即可),可以与 S7-200(大连德嘉200以太网模块,CP243-1)\S7-300(300PN,大连德嘉300以太网模块) \S7-1200\S7-200 Smart通讯。

ETH-MPI(Plus)内部有两个通道,每个通道最大100字节,如下图,填好相应地址即可,操作方便

网友E:
S7连接即可。。

网友E:
就设备里面将要通讯的数据放到一个统一的DB块里面,

新旧设备再采用S7连接方式,新设备直接读旧设备里面的通讯DB块。

网友F:
S7 单边通信,只在你这边进行硬件组态和程序编程就可以读取或写入对方数据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