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网线通信问题

楼主(2018-03-03):
请教下CPU跟上位机进行通信时,有TSEND_C、TCON_C指令和MB_CLIENT、MB_SERVER指令,前者是开放式通信指令,后者是MODBUS TCP指令,请教下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吗?对于无232接口的1200CPU使用网线是不是自己可以随意选择采用哪种方式?

网友A:
1200 CPU支持PROFINET  你需要看上位机是什么系统,一般的上位机软件都有西门子的驱动 安装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B:
很需要,下来学习学习,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