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可输入、读取字,不能读写位呢?

楼主(2018-03-04):
台达人机界面B10S411和施耐德TWIDO系列PLC连接,在人机界面上建立数值输入元件,存储器地址W4000N对应PLC的%MW(N-1),只有字元件时正常,但当界面添加上按扭元件或显示元件,存储器地址BN(也试过B0000N、B1000N),对应PLC的M(N-1),这时界面上就报错“地址错误”呢?

谢谢指导!

楼主:
偶然解决:换电脑时,新装了人机软件,是新版本的V2.00.07,建立上显示元件(关联开关量),就不报07"地址错误"了.原来电脑上装的是2.00.05版,应是旧版编程软件的问题!

网友A:
很好,不错,不错,多努力

网友B:
感谢楼主的奉献。楼主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