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帮忙看一下,这个电路图,此设计是否合理

楼主(2018-03-04):
24V的电压,经过7805,调为5V的电压。在末端,并联两个电位器(4.7K),目的是有产生两个0-5V的可调电压,是否合理呢?

楼主:
24V的电压,经过7805,调为5V的电压。在末端,并联两个电位器(4.7K),目的是有产生两个0-5V的可调电压,是否合理?

网友A:
    正常,没有问题。

楼主:
谢谢~

引用 网友A:
正常,没有问题。

网友B:
真是个好资料啊,非常有用,点赞了

楼主:
用在何处呢

引用 网友B:
真是个好资料啊,非常有用,点赞了

楼主:
原理图中的电容,也是并联在电源端,起到滤波作用,我之前我问过问题,就是图片中的,您说的是电解电容,并联在电源,起滤波作用,那么它的接线图和原理图,和上述一致吗?量程怎么定?接线图 怎么连接呢

引用 网友A:
正常,没有问题。

网友C:
注意电解电容是有正负极的及耐压值,连接时不要接错哦。按图接线。

楼主:
谢谢提醒

引用 网友C:
注意电解电容是有正负极的及耐压值,连接时不要接错哦。按...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理图中的电容,也是并联在电源端,起到滤波作用,我之前...

上面电路图中的470μF电解电容就是起滤波、退耦的作用。

网友D:
这个也算合理啊????咋用呢,出来的电压没多少电流,能做啥用啊,你把电位器接到7805的地端,出来就是可调的,电流最大1A没问题,还有就是注意输入电压不要太高,

楼主:
通过电位器 ,取0-5V的 可调电压,模拟信号。

引用 网友D:
这个也算合理啊????咋用呢,出来的电压没多少电流,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