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耐视IN-sight5.5writeimageFTP问题

楼主(2018-03-05):
不能储存image,是因为固件版本是4.10.04?需要更新固件版本,还是软件设置问题?  谢谢!

网友A:
可以尝试一下更新固件版本

楼主:
尝试更新固件失败,可能是固件版本已经不兼容该硬件。还是用5.4版本的软件,就可以用上FTP。

引用 网友A:
可以尝试一下更新固件版本

网友B:
软件版本高了吧。。。固件版本与软件版本不匹配?

楼主:
对的,已验证

引用 网友B:
软件版本高了吧。。。固件版本与软件版本不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