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金属管浮子流量计测量检测及故障处理

楼主(2018-03-05):
   金属管浮子流量计采用可变面积式测量原理,适用于测量液体、气体的体积流量。广泛应用于石油、化工、发电、制药、食品、水处理等复杂、恶劣环境条件及各种介质条件的流量测量过程中。流量计如何做到精确测量如何让金属管浮子流量计正常工作并达到要求的测量精度,要注意以下几点:

·流量计入口处应有5倍管径以上长度的直管段,出口应有250mm直管段

·金属管浮子流量计应加旁路,方便处理故障和吹洗时不影响生产;

·介质中含有固体杂质,应考虑在阀门和直管段之间加装过滤器;

·介质含有铁磁性物质,应安装磁过滤器;

·被测介质的温度高于220℃或流体温度过低易发生结晶时,需采取隔热保护措施时,应选用夹套型,以便进行冷却或保温;

·用于气体测量时,应保证管道压力不小于5倍流量计的压力损失,以使浮子稳定工作;

·管道法兰、紧固件、密封垫与流量计法兰标准相同才能使仪表正常安装运行;

·流量计一般在装置正常运行后,不需要维护,故障多发生在装置刚刚启动时,由于管道吹洗不干净,而发生浮子被固体颗粒卡住现象,此时指示器的指针停在一位置不动。这时首先应关闭流量计两边的阀门,然后拆下上法兰,取出浮子进行清洗,再重新装好。注意紧固上法兰螺母要平衡拧紧,并垫好垫圈;

金属管浮子流量计指针卡死处理方法:

 一、指针卡死

金属管浮子流量计首次使用时开启阀门过快,使得浮子飞快向上冲击止动器,造成止动器变形而将浮子卡死。但也不排除由于浮子导向杆与止动环不同心,造成浮子卡死。处理时可将仪表拆下,将变形的止动器取下整形,并检查与导向杆是否同心,如不同心可进行校正,然后将浮子装好,手推浮子,感觉浮子上下通畅无阻卡即可,另外,在金属管浮子流量计安装时一定要垂直或水平安装,不能倾斜,否则也容易引起卡表并给测量带来误差。

二、指针抖动:

1.金属管浮子流量计轻微指针抖动:一般由于介质波动引起。可采用增加阻尼的方式来克服。

2.中度指针抖动:一般由于介质流动状态造成。对于气体一般由于介质操作压力不稳造成。可采用稳压或稳流装置来克服或加大浮子流量计气阻尼。

3.剧烈指针抖动:主要由于介质脉动,气压不稳或用户给出的气体操作状态的压力、温度、流量与金属管浮子流量计实际的状态不符,有较大差异造成浮子流量计过量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