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KA机器人圆弧示教

楼主(2018-03-05):
本人新手,KUKA机器人用上面的语句示教整圆弧,有的可以画出整圆,有的不知道走出来什么轨迹,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求大神指教,万分感谢!

网友A:
示教圆弧,先用PTP或者LIN示教圆弧起始点,再用CIRC示教辅助点和终点。圆弧有两种,一种是枪态不变走圆弧,一种是枪态均匀变化走圆弧,你能说的具体点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示教圆弧,先用PTP或者LIN示教圆弧起始点,再用CI...

这个编程是用相对运动CIRC_REL编的,起始点是LIN,你说的枪态不变跟均匀变化怎么设置?

网友B:
好东西啊,就是没有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