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那科机器人第一次开机报错,求解决

楼主(2018-03-06):
发那科机器人第一次开机报错,求解决.............

网友A:
没用过,请高手现身我们也学习下

网友B:
外部安全防护开关已经动作;

外部急停按钮已经被按下动作;

机械手本体受到过大外部干涉力(说白了就是严重撞击)已经损坏(最起码伺服电机与编码器分离或者扭转过大了)

网友C:
我 有发那科机械手操作报警全套说明书,要么?

网友D:
按F4重置一下,然后在运行试试看

网友E:
buhui 我也是第一用

网友F:
找发那科客服。。。

网友G:
SRVO-006 可以  目录--0(下一页)---系统----5配置里面,选择第40几的选项,将其失效或者禁用;

SRV0-037就是要看你的输入引脚对应的IMSTP的线是否正确

SRV0-003这个无所谓,就是DEADMAN松开了

网友H:
不懂伺服,也想学学,还不知道怎么学

网友I:
引用 网友G:
SRVO-006 可以  目录--0(下一页)---系...

输入引脚是什么意思?还有IMSTP的线在哪个地方呢?

网友J:
见过 忘记怎么处理的了

网友K:
和我们单位一模一样的示教器,第一个示教器后面的安全按钮你送开了。第二个有急停被按下了。第三个如楼上所说编码器有问题了,碰撞了?

网友K:
留邮箱我把厂家培训材料给你你看看

网友L:
你这是刚出厂的机器,还没调试吧,第一个是示教器后面的安全开关松开了,第二个是一种外急停信号,如果不用这个信号可以把信号的输出口和机器人的24V电源短接,第三个前面有人说过了在系统设置里把这个信号关掉就好了,还有你的暂停信号一直亮着,同第二个一样找到信号输出口进行短接就可以了

网友M(2018-04-21):
感谢亲们的真诚付出答疑,楼主不防反馈一下,如果问题得以解决,建议把经验分享给大家,跟帖或另开贴都欢迎哦。

网友N:
UI信号没有接好,设置好。

网友O:
这种机器人还没有用过,请高手指点!

网友P(2018-06-09):
SRVO-037 按MENU菜单 、下页、系统、配置、找到7项:专用外部信号将启用改为禁用;

SRV0-006  按MENU菜单、下页、系统、配置、找到42项:末端执行器断裂点击回车进入将启用改为禁用、改完重启

网友Q(2018-12-30):
引用 网友P:
SRVO-037 按MENU菜单 、下页、系统、配置、找到7项:专用外部信号将启用改为禁用;SRV0-006  按MENU菜单、下页、系统、配置、找到42项:末端执行器断裂点击回车进入将启用改为禁用、改完重启

学习了,谢谢。

网友R(2019-02-16):
新机器人常见问题 都收藏了

网友S:
新手入门 跟大家共同学习

网友T(2019-03-25):
系统配置里面的7和42改为禁用就行了

网友U(2020-08-16):
按MENU菜单、下页、系统、配置、找到42项:末端执行器断裂点击回车进入将启用改为禁用、改完重启

网友V:
SRVO-006 可以  目录--0(下一页)---系统----5配置里面,选择第40几的选项,将其失效或者禁用;或那个EE接口7接24V电

SRV0-037就是要看你的输入引脚对应的IMSTP的线UI1是否正确,可以目录--0(下一页)---系统----5配置第7屏蔽就会解除

SRV0-003就是DEADMAN松开了,打自动复位就可以解决了。或T1按DEADMAN合适位置

网友W(2022-07-04):
直接找厂家不香吗

网友X(2022-11-25):
第一次开机的时候,默认是需要外部控制信号,需要先禁用掉外部控制信号,然后就可以手动机器人了
FANUC还是比较烂的,和其他机器人不一样,其他机器人基本上,开机就能手动摇了,最多接一下外部EMO线

网友Y:
复位急停按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