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的位能写不能读是为什么?

楼主(2018-03-06):
新手求教!最近处理位的读写,能够成功写入,但就是读不出(同时读写,0XXXX)。字的处理上没有问题,这是为什么?哪里没设置好吗?

楼主:
采集频率也多次更改过,都没有用,还有可能是什么问题吗?

楼主:
太奇怪了!怎么写都没有问题,一旦读就出现通讯中断

网友A(2022-05-28):
就怕这样的问题,百思不得其解,可能就是小问题,浪费时间,头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