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伺服定位出现偏差问题

楼主(2018-03-06):
现在一案子:PLC控制伺服在A.B两点之间做定位运动。上电后伺服找一次原点,之后就不停地在AB两点做定位运动,长时间在AB两点做绝地位置的定位,伺服出现定位不准的情况,重新找原点后,定位又正常。请问这个问题可能出现在哪里?应该如何处理。伺服参数及驱动器的设置检查过,不存在问题。

网友A:
等待高人解答。

网友B:
检查机械导轨的润滑情况,导轨润滑润滑油干了,往往会产生找不到位的情况,再重新原点定位后又好了,因为来回找位后润滑得到了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机械导轨的润滑情况,导轨润滑润滑油干了,往往会产生...

谢谢你的提示,导轨已检查,润滑情况良好。

在想是不是某次定位过程中出现了丢脉冲的情况,因为难于检测更难于消除导致丢脉冲的干扰源。所以设想用每次定位完成后,伺服找一次原点来规避这个问题。实践中这种方案可不可行?

网友C:
长时间在AB两点做绝地位置的定位,伺服出现定位不准的情况,重新找原点后,定位又正常。

发现定位不准,偏差有没有规律?如果没有规律,干扰的可能性比较大。如果有规律,而且还有很好的一致性,那多半就可以找找其它因素。

因为难于检测更难于消除导致丢脉冲的干扰源。

基本的常规措施都做到了没有?用差分信号或者高电压(24v)规格的脉冲信号,用双绞屏蔽线传输信号。

所以设想用每次定位完成后,伺服找一次原点来规避这个问题。实践中这种方案可不可行?

一般的讲,是可行的。距离的看您设备具体情况,比如在工艺上是否有冲突,是否浪费时间影响工作效率,或者说对效率的影响有多大,是每次回一次原点,还是几次回一次原点。

不顾,勤回原点这个事情,是典型的治标不治本。如果不能找出问题的根源,很难说问题会不会越来越严重,或者在某种条件下变得严重,即使回原点后第一次定位也不准了。

网友B:
无挡块绝对值原点可以这么做,如果是挡块式回零方式可能造成回零后有些误差的,但误差不会很大原因开关弹起速度时间会有些差异。

楼主:
多谢各位大拿指正呀!

网友D(2018-06-03):
引用 楼主:
多谢各位大拿指正呀!

楼主,有找到原因吗?

网友E(2019-02-26):
可以考虑用程序设个偏差原点来矫正

网友F(2019-08-26):
下来学习一下

网友G:
超过误差允许值时做一次回原点,治标处理!

网友H:
那就里面写一个自动回原点,看看回原点的时候有没有问题

网友I:
感谢分享,值得看的资料

网友J(2019-11-21):
我也遇见了,第一次回零之后绝对运行N次,大概五十次往上就会遇见定位偏差了。解决了吗楼主怎么解决的

网友K(2020-04-10):
主要是丝杠间隙造成的,多次往返运行后误差就会累积了,越发明显,只要回原点方向的行程脉冲再加上丝杠间隙换算成脉冲就可以了。

网友K:
一份资料众人求,一个难倒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