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很LOW的问题

楼主(2018-03-07):
1、电阻在接近开关、光耦开关这样的元件内串联是启个分压的作用,那如何计算他的电阻大小(电源电压24V,光耦5V,一般选型多大的电阻,电流大小不确定)

2、为什么在晶体管型PLC脉冲输出时需要加电阻,这边加电阻的原因是什么,电阻的选型怎么选的,负载一般是电机类。

网友A:
一般PLC脉冲负载驱动器输入信号端口是5V的要串电阻,我用过很多步进驱动器和伺服驱动器是5V差动信号输入,接PLC的集电极输出就串个2K或5K的电阻分压限流,具体多大电阻驱动器说明书上一般都有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PLC脉冲负载驱动器输入信号端口是5V的要串电阻,...

楼主:
我还有一个问题,如果没有驱动器,脉冲直接输送到电动执行器里,这里串电阻的原因是什么

引用 网友A:
一般PLC脉冲负载驱动器输入信号端口是5V的要串电阻,...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还有一个问题,如果没有驱动器,脉冲直接输送到电动执行...

不管是什么东西,负载肯定是光藕等晶体管之类的,它们的电压都不能直接接24VDC,串电阻就起分压限流,有的负载内部就集成了电阻不用外接电阻。

网友B:
信号接口电路没特殊情况都是采用光耦输入,输入按电流5mA计算就行,早期控制系统的光耦,LED的电流稍大点,最多按10mA计算就行。

那个电阻叫上拉(或下拉)电阻,NPN、PNP不同极性晶体管不同接法。

楼主:
谢谢!懂你的意思了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我还有一个问题,如果没有驱...

楼主:
你好!我看了很多人的电路都不是采用上拉(或下拉)的电路接线方式,而是直接串联电阻分压的一种接线方式,这是为什么

引用 网友B:
信号接口电路没特殊情况都是采用光耦输入,输入按电流5m...

楼主:
如果这样的情况下,电阻选型也会在说明书中说明,还是需要自己另行计算,如果需要自己计算,计算的方法是什么?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我还有一个问题,如果没有驱...

楼主:
如果是上拉的一种情况,其电阻是如何选型的,有计算公式,公式是什么?

引用 楼主:
你好!我看了很多人的电路都不是采用上拉(或下拉)的电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我看了很多人的电路都不是采用上拉(或下拉)的电路...

这些上拉或下拉电阻都是接在三极管的集电极或共射极上的,输出线接在电阻一端,在三极管导通时,使输出线与共线有电压差,这些电阻都是集成在接近开关里面,不会有人在做电路时做去单用三极管,自己去买电阻做上拉电位的。

楼主:
你的意思是说他们把上拉电阻都做好了,是这个意思吗?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你好!我看了很多人的电路都...

网友C:
上拉下拉只是对信号电平而言的,为了得到可靠的信号电平设计的,你说的串个电阻那是分压限流,和上下拉是两个概念,限流的目的就是保护光耦输入端,防止大电流烧毁,这个光耦输入二极管灌电流能力,去查它的手册,一般5到10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