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两台雕刻机轮流雕刻轮动
3W,留印无痕

楼主(2018-03-07):
各位大神, 需要解决的问题描述如下:

  1. 第一台雕刻机运行NC1代码,XYZ 三轴;XY 联动,每层代码结束后Z 轴进给特定数值,如0.1mm, 1.0mm ;即一层一层切割;

  2. 第二台雕刻机运行NC2代码,XYZ 三轴;XY 联动,每层代码结束后Z 轴也进给特定数值即一层一层切割;

  3. NC1 和NC2 是独立的G代码文件哦!!但

  4. 每层切割后,在Z轴 动作前,都可以插入特定的代码,如T ,M 代码;或者其他函数。

    我需要达到的目的:

  5. NC1 切割一层后,程序自动暂停,同时输出信号,驱动NC2进行切割;同理,NC2 切割后,暂停,输出信号驱动NC1 进行下一层切割;

  6. NC1---NC2----NC1---NC2……如此反复,直至NC1,NC2 运行完成 。

哪位大神可以提供相关的控制器或NC代码合并软件(NC1与NC2 自动按层合并后,用普通雕刻机也可以实现)?提供一个思路也给分啊!

另外,倾向使用PCI-1245,因为这个卡本身是可以运行G代码的,最主要的,是有切向跟随功能哦!!

切向跟随,是我的主要目的。

网友A:
走板卡+雕刻机软件,不知道能否编程检测外部I/O。如果可以,最简单的办法一台动作后给第二台一个信号。NC文件里加上暂停指令等待外部条件即可。

3W,留印无痕

网友:
谢谢提供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