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源串联和485通讯

楼主(2018-03-07):
两个问题
1.我想用3V和48V两种直流电源串联得到51V直流电,48V带载能力1KW,3V的只有30W,是否可行?带负载的电流是否只要以3V直流电源承受能力为准,就不会损坏3V直流电源?

2.多个终端用485通讯采用牵手式接线,如果上位机只是采集两个设备485信号,非牵手接线方式影响通讯质量吗?

网友A:
串联不行的,高压的电流会直接流向低压的,直接烧毁3V的那个,

48伏电源开关,发张照片看看,是否可以微调电压

网友A:
会,但是如果距离近,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B:
理论上电源可以串接,按最小的电流用,但不知道安不安全。

通讯最好是手拉手,如果接线长度不太长,也就无所谓手拉手了,做过三个从站,线长度20米不是手拉手的接法,是星接法,一样好用。好像看过哪个说明说每个从站线太长的话,线间信号反射太强之类的。如果从站线太长,不放心就加个485集线器。

网友C:
建议给48V改调压功能使用。串联容易烧电源尤其两个电源不共地,很容易坏的。

楼主:
回复内容:48V电压可以调为51V,可我是想测试我这个3V的直流电源的性能好坏,但是我的系统中负载额定电压是48V,因此想串联一个48V的直流电源进行测试;关于你说的高压的电流会直接流向低压,是说以3V直流电源负极为参考地时,48V的负极电压会高于3V直流电源的正极吗?谢谢!

引用 网友A:
串联不行的,高压的电流会直接流向低压的,直接烧毁3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电源可以串接,按最小的电流用,但不知道安不安全。...

我的上位机和两个485设备通讯,星形接法,通讯经常终端,只接一个设备通讯就完全正常。因为485设备通讯线是经数据线送出,无法实现星形接线,但是按你的经验虽然不是手拉手,但数据线也就两米,应该问题不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给48V改调压功能使用。串联容易烧电源尤其两个电源...

谢谢!设备可以调压,不过我主要想测试3V直流电源的性能,又苦于不能直接接到系统。

网友D:
我经常用2个同样规格DC24V串联做48V电源、DC12V+DC24V做36V电源(这个容量我是随意的,以输出电流小的做负载电流选择标准),到现在一直这样使用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E:
直流电源串联使用有风险,尤其是不同电压,功率的电源。为省钱冒险是不值得的。

网友F(2018-04-21):
感谢亲们的真诚付出答疑,楼主不防反馈一下,如果问题得以解决,建议把经验分享给大家,跟帖或另开贴都欢迎哦。

楼主(2018-05-26):
多谢各位帮助提醒,本人485通讯通过规范线路布局得以解决,串联直流电亲测按照带载能力小的工作了一个月没有问题。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