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EB8000大神解答

楼主(2018-03-07):
如何判断系统时间是否到达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

完成图片上的效果

网友A:
使用自定义图片,让选择插入图片,

网友B:
使用自定义图片

网友C:
用排程设置时间地址LW寄存器与你图片中的时间地址对应  即可实现此功能

网友C:
如果你的时间是不变的 就更简单了  直接排程 设置时间  就可以了

网友C:
如果到时间想干某件事   就用排程里面的PLC控制去执行宏指令   宏指令中实现你想要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排程设置时间地址LW寄存器与你图片中的时间地址对应 ...

排程的前三位怎么用

网友D:
有谁知道购买威纶通触摸屏,触摸屏包装内是否含有USB下载线和PLC通讯线,没买过威纶通的触摸屏

网友E:
应该是用排程可以的

网友F:
这个是威纶通的触摸屏软件吗?

网友G:
好东西啊,就是没有积分

网友H:
引用 网友D:
有谁知道购买威纶通触摸屏,触摸屏包装内是否含有USB下...

不带,可以要求他们送USB下载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