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人机和宇电的温控器modbus通讯该怎么做啊?

楼主(2018-03-07):
折腾一天了还没什么头绪,表是AI-526P支持modbus通讯的

设置的通讯格式为984rtu master   RS485 8 N 1 9600

最好能有个例子

我不知道怎么用触摸屏去发这个指令,它返回的指令也不知道储存在哪。写了个数字显示的位元读取w40001 都出来的东西也看不懂,新人求救啊,万分感谢!!

网友A:
台达有一个101例,里面有通讯格式的写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台达有一个101例,里面有通讯格式的写法

PLC的我会,只是触摸屏的返回值不知道怎么操作  宇电的表一次总是返回四个数据  读$0123读不出数  其他的地址读出来全是测量值PV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台达有一个101例,里面有通讯格式的写法 内容的回复!PLC的我会,只是触摸屏的返回值不知道怎么操作  宇电的表一次总是返回四个数据  读$0123读不出数  其他的地址读出来全是测量值PV

咨询一下宇电的客服,问问他们的内部寄存器是怎么定义的

网友B:
这个通讯,你不需要管它具体的通讯细节,都是MODBUS,你只要在屏上设置了正确的读写地址就可以了,屏做主,自动发,自动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通讯,你不需要管它具体的通讯细节,都是MODBUS...

不太行啊,宇电的表一次默认返回四个数据  触摸屏我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个数据,如图  三个数值显示设置的W40001到40003 显示的全是当前温度 用32位2进制显示的数也不对,还有就是  数值输入没有写读取位置居然也会显示当前值!!    数值输入是可以写入的!!

楼主:
解决了

BMOV($0, ({Link2}1@W40001), 4) 读$3 SV值

BMOV($4, ({Link2}1@W40008), 4)   $7  P值

BMOV($8, ({Link2}1@W40009), 4)   $11  I值

BMOV($12, ({Link2}1@W40010), 4)  $15  D值

$2.8~2.15 状态监控  $2.0~2.7输出值

$100.0 = GETB $2.0

$100.1 = GETB $2.1

$100.2 = GETB $2.2

$100.3 = GETB $2.3

$100.4 = GETB $2.4

$100.5 = GETB $2.5

$100.6 = GETB $2.6

$100.7 = GETB $2.7

这个表 是真的神奇  我真的服气了

网友C:
更新这么快啊,以备后用,谢谢楼主

网友D:
好东西啊,就是没有积分

网友E(2018-04-21):
楼主第一时间把解决问题反馈给大家,值得点赞!

网友F(2018-10-26):
天天努力争积分来下载

网友G(2019-02-28):
楼主我也在弄三菱触摸屏跟这个AL516 跟触摸屏通讯,你有没有微信,有点问题问一下,谢谢!

网友G:
我正在弄三菱触摸屏跟AL516 温控,有问题大神可以指教一下吗?

网友H(2020-06-02):
哥,温控器的项目案例可不可以分享给我,我也在学习台达HMI和温控器的通讯,资料好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