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服务器方式实现200smart远程上下载程序、组态王监控

楼主(2018-03-07):
1.首先在IE浏览器地址栏输入192.168.1222,进入“云.RCD接入设备”(这是单通道的,八通道的设置方法同单通道)设置界面,点击“通讯参数设置及显示”。

这里的云.RCD远程接入设备IP地址默认是192.168.1.50,“网关(路由器)MAC“云.RCD所连接路由器的MAC地址,这个MAC地址一般都会印在路由器标牌上;或直接进入路由器的设置界面,也查到;另一种方法就是用已经连接该路由器的电脑,先上一下网,然后在CMD提示符下键入:arp  -a

2. 连接好电源和路由器后IE浏览器地址栏输入192.168.1.222,进入“云.远程适配器”设置界面,点击“通讯参数设置/显示”。

然后进入设置界面,填写所连路由器MAC,和PLC的MAC

3. STEP 7-MicroWIN SMART连接设置

点击通信,在弹出的窗口中,直接点击查找CPU,就能找到S7-200 smart PLC的地址,这个地址就是“云.RCD”的IP地址,这样就连接成功了。

4.连接组态王设置

1)打开组态王开发软件,选择设备→COM1

2)双击“新建”,选择 S7-200 系列(TCP)→TCP

3)选择 com 口号,此处选择默认值 com2

4)单击“下一步”,输入要安装的设备的逻辑名称

5)再单击“下一步”,输入设备的 IP 地址,相对于 PLC 的位置

输入设备的 IP 地址时输入相对于PLC 的地址,这里就填“云.RCD”的地址:192.168.1.500

6) 然后单击“下一步”,不用更改设置,保持默认,最后点击“完成”,实现 PLC 与组态王的连接

在数据词典里建立个vb0的变量,运行组态王工程,数据与200 smart PLC数据一致,便通讯成功。

楼主:
请见href="http://www.dl-winbest.com/download/Product%20manual/%E8%A5%BF%E9%97%A8%E5%AD%90PLC%E5%85%A8%E7%B3%BB%E5%88%97%E8%BF%9C%E7%A8%8B%E4%BA%92%E8%81%94%E7%BD%91%E9%80%9A%E8%AE%AF%E4%BA%A7%E5%93%81%E5%8F%8A%E8%A7%A3%E5%86%B3%E6%96%B9%E6%A1%88.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