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CUA服务端怎么搭载到设备上

楼主(2018-03-07):
比如搭载到一个PLC上面。

网友A(2018-04-08):
得看你选哪家的服务器,然后串口或者以太网连起来,OPC UA服务器有tag把PLC的地址中转,客户端通过tag读取PLC数据,能做到关注点分离(SOC)

网友B:
我司有多协议物联网网关opc、plc、opcua、mqtt、snmp等等:设备端接口有rs232、rs485以太网口。可以有线或无线(gps,3g,4g)传输等等,电话13381183260(微信同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