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bostudio机器人仿真软件问题

楼主(2018-03-07):
用ABB仿真软件robotstudio创建带导轨的机器人系统时遇到如下图情况是什么原因呢,怎么解决?下图是两个版本不同的软件,一个是6.01,一个是6.06,在建立机器人系统时都遇到了错误,求大神帮解答

网友A:
看不清楚,不知道是啥报错。

网友B:
你编写的程序有问题

网友C:
编写的程序有问题

网友D:
看不清楚,但是建立系统时,要注意是否选对型号长度以及media路径之类的问题。

楼主:
6.06版本里面的错误是说“发现未定义错误,请使用Robot support TOOl 报告此问题,软件此时处于未定义状态,建议关闭再重启。”

6.01版本是“应用程序发生了未经处理的异常,如果单击‘继续’,应用程序将忽略此错误并将尝试继续。”

引用 网友A:
看不清楚,不知道是啥报错。

楼主:
回复内容:不应该啊,教材里面是可以的呀,一开始才刚刚建立机器人系统,不应该是编程序有误,我用的机器人是IRB4600,导轨是irbt4004,然后把机器人装在导轨上建立系统的时候就出现问题了:

6.06版本里面的错误是说“发现未定义错误,请使用Robot support TOOl 报告此问题,软件此时处于未定义状态,建议关闭再重启。”

6.01版本是“应用程序发生了未经处理的异常,如果单击‘继续’,应用程序将忽略此错误并将尝试继续。”

引用 网友D:
看不清楚,但是建立系统时,要注意是否选对型号长度以及m...

楼主:
不应该啊,参考网上的一些视频做的,一开始才刚刚建立机器人系统,不应该是编程序有误,我用的机器人是IRB4600,导轨是irbt4004,然后把机器人装在导轨上建立系统的时候就出现问题了:

6.06版本里面的错误是说“发现未定义错误,请使用Robot support TOOl 报告此问题,软件此时处于未定义状态,建议关闭再重启。”

6.01版本是“应用程序发生了未经处理的异常,如果单击‘继续’,应用程序将忽略此错误并将尝试继续。”

引用 网友C:
编写的程序有问题

楼主:
不应该啊,教材里面是可以的呀,一开始才刚刚建立机器人系统,不应该是编程序有误,我用的机器人是IRB4600,导轨是irbt4004,然后把机器人装在导轨上建立系统的时候就出现问题了:

6.06版本里面的错误是说“发现未定义错误,请使用Robot support TOOl 报告此问题,软件此时处于未定义状态,建议关闭再重启。”

6.01版本是“应用程序发生了未经处理的异常,如果单击‘继续’,应用程序将忽略此错误并将尝试继续。”

引用 网友B:
你编写的程序有问题

网友E:
你是用备份创建的系统吗?有可能是 之前的备份里面缺少文件

楼主:
不是,找到原因了,导轨只能要“ABB模型库”里面的,不能要“导入模型库”里面的,而且建立系统时,要注意是否选对型号长度以及media路径之类的问题。

引用 网友E:
你是用备份创建的系统吗?有可能是 之前的备份里面缺少文件

网友F(2018-04-12):
好东西就该分享 好东西就该分享

网友G:
编写的程序有错误

网友H(2018-06-26):
学习了,赚分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