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伺服电机刹车制动器的问题

楼主(2018-03-07):
背景:

本人项目为一个三维运动支架,使用的是松下伺服电机,其中一个电机是控制纵轴的,也就是要上下运动,使用的PMAC控制。

问题描述:

我将电机、驱动器、制动器、PMAC和工控机都连接好之后,通电,并未开启运动。但纵轴会缓慢的向下滑动,当将制动器的电缆切断后就不会出现下滑的状况。

请问这种现象是什么原因,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A:
接入制动器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入制动器的问题

您好,可以详细一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