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泰时间锁问题

楼主(2018-03-08):
我设置三个数值 y1   m1   d1   相当于 年 月 日   怎么和现在的时间做比较 下边是比较脚本settime1=!TimeStr2I(!str(y1)+"-"+!right("0"+!str(m1),2)+"-"+!right("0"+!str(d1),2)+" 00:00:00")  if !TimeGetSpan(settime1,!TimeGetCurrentTime( ))<=0 then 用户窗口.限时提示.Open( )

楼主:
大佬们快来啊    在线急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不错

别不错啊   这哪里错了啊  想哭啊

网友B:
IF !TimeSpanGetSeconds(!TimeGetSpan(!TimeStr2I($Date+" "+$Time),!TimeStr2I("2018-3-6 14:29:30")))>0 THEN
用户窗口.运行期限.Open( )
ENDIF

这么写  $Date+" "+$Time是系统时间    2018-3-6 14:29:30是设定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IF !TimeSpanGetSeconds(!Tim...

 谢大佬

网友C:
对: 七只是一个数字 回复内容:对: dongdian0001  不错,不错... 内容的回复!他是回复刷积分而已

网友D(2018-11-01):
学习学习,涨涨姿势。

网友E(2018-12-09):
引用 网友B:
IF !TimeSpanGetSeconds(!TimeGetSpan(!TimeStr2I($Date+" "+$Time),!TimeStr2I("2018-3-6 14:29:30")))>0 THEN用户窗口.运行期限.Open( )ENDIF这么写  $Date+" "+$Time是系统时间    2018-3-6 14:29:30是设定时间

你好,老师,三期的样例有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E:
回复内容:对:网友B IF !TimeSpanGetSeconds(!TimeGetSpan(!TimeStr2I($Date+" "+$Time),!TimeStr2I("2018-3-6 14:29:30")))>0 THEN用户窗口.运行期限.Open( )ENDIF这么写  $Date+" "+$Time是系统时间    2018-3-6 14:29:30是设定时间     内容的回复:你好,老师,三期的样例有吗?

老师,我测试分期的时候,通过改变系统时间来测试分期是否有效!但输入一次密码后,密码界面不再弹出了,这是什么问题哈?

网友E:
引用 网友E:
回复内容:对:网友B IF !TimeSpanGetSeconds(!TimeGetSpan(!TimeStr2I($Date+" "+$Time),!TimeStr2I("2018-3-6 14:29:30")))>0 THEN用户窗口.运行期限.Open( )ENDIF这么写  $Date+" "+$Time是系统时间    2018-3-6 14:29:30是设定时间     内容的回复:你好,老师,三期的样例有吗?

987318588老师,这是我的扣扣,想请教您一些问题!

网友F:
楼主你好  你是哪里的,方便说一下吗

网友G(2019-02-23):
这是个很好的例程

网友H:
这样改系统时间不就可以破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样改系统时间不就可以破解了

-------------------------可以锁屏幕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