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UB_I减整数命令不能实现减法运算功能

楼主(2018-03-08):
如下代码, 很奇怪, 不管我怎么写,减整数运算都不能实现数值按预期减小的功能。

比以面这段代码,按理运行时 VW2 的值应该永远比 VW0的值小10才对,可是实际上

运行两个值居然是一样的。

network 1

LD     First_Scan_On:SM0.1

MOVW   100, VW0

network 2

LD     CPU_输入0:I0.0

+I     10, VW0

AENO

MOVW   VW0, VW2

-I     +10, VW2

但我把最后一行改成 :(+I   10 ,VW2) 后(见以下代码),运行结果又可以实现 VW2 的值一直比VW0的值大10的功能。请教这到底怎么回事。为什么减法运算会无效呢。

network 1

LD     First_Scan_On:SM0.1

MOVW   100, VW0

network 2

LD     CPU_输入0:I0.0

+I     10, VW0

AENO

MOVW   VW0, VW2

+I     +10, VW2

楼主:
晕,搞半天还是搞不明白为什么减法运算无效。算了,先用加法运算加负数来做减法运算了。

网友A:
可以改一下程序慢慢看一下(I0.0加个上升沿)

network 1

LD     First_Scan_On:SM0.1

MOVW   100, VW0

network 2

LD     CPU_输入0:I0.0

EU

+I     10, VW0

AENO

MOVW   VW0, VW2

-I     +10, VW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