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设备连接图求助!

楼主(2018-03-08):
为什么我生成的设备连接图是下面这样,

而不是这样单端可以完全一接多的?

这个是要在F05里改还是在哪里设置?请高手指点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A:
能展开说说吗?应该是什么型号呢?

引用 网友B:
网友A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网友B 网友A 内容的回复!

图片不清楚,没法说

网友:
那您是怎么做的一线多接的呢?有F05模板吗?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能展开说说吗?应该是什么型号呢?回复内...

网友B:
对: 那您是怎么做的一线多接的呢?有F05模板吗?回复内容:对: 李东泽 回复内容:对: 能展开说说吗?应该是什么型号呢?回复内... 内容的回复!     内容的回复:

我现在在出差手里没有EPLAN没法截图给你,只能大概说说,使用自己画图功能呢,在设备上添加

网友D:
学习学习,吸收经验

网友E:
选的块模板型号不对

网友B:
你的站内短信收到,请加微信

网友F:
增加占位符文本

<20040 1> 内部电缆'等级(1-3)' [1] / <13107> 电缆图形

<20041 1> 外部电缆'等级(1-3)' [1] / <13048> 连接图形

网友G(2018-08-07):
也想知道,学习学习。

网友H:
也想知道,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