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三菱GXWORKS2的问题?

楼主(2018-03-08):
三菱PLC编程软件,GX WORKS2使用结构化编程,新建了一个子程序,怎么调用它啊?半天没弄明白!

在程序里面有个“运行输出”这样一个子程序,怎么调用它啊?

网友A:
1、您建立的是POU(程序组织单元),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子程序。

2、POU的执行需要分配给任务,即上面的程序设置中建立任务并分配POU。

3、如果是FX系列的,是不支持多个任务的,因此您只能在MAIN和运行输出中做出取舍。

4、Q,L系列的话,您可以建立多个程序任务并分配您要运行的POU。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您建立的是POU(程序组织单元),并非一般意义上的...

非常感谢!

以前用西门子的PLC,最近西门子PLC供应紧张。西门子的建立子程序后,在主程序能直接调用。

我用的三菱FX系列,这个系列是不支持使用POU吗?如果想用类似子程序,只能用FB功能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1、您建立的是POU(...

FX不支持同个任务下分配多个POU,请注意,只有任务才会被PLC执行,分配给任务的POU才能被执行,对于子程序来说,POU并不是子程序,在IEC编程中,通过FB/FC来实现子程序的功能。

而西门子对于结构化编程支持的并不完善,因此其博图软件修正了很多特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非常感谢!看来我得用FB/FC功能来当子程序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