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择刀具?

楼主(2018-03-08):
刀具的选择方式

  一般的刀库内存放有多把刀具,每次换刀前要进行选刀,常用的选刀方法有顺序选刀和任意 选刀两种,顺序选刀是在加工之前,将加工零件所需刀具按照工艺要求依次插入刀库的刀套中,加工是按顺序调刀,加工不同的工件时必须重新调整刀库中的刀具顺序。其优点是刀库的驱动和控制都比较简单。因此,这种方式适合加工批量较大、工件品种数量较少的中、小型数控机床的自动换刀。

  随着数控系统的发展,目前大多数的数控系统都采用任意选刀的方式,其分为刀套编码、刀具编码和记忆式等三种。

3. 刀具编码方式

  刀具编码或刀套编码需要在刀具或刀套上安装用于识别的编码条,一般都是根据二进制编码的原理进行编码。刀具编码选刀方式采用了一种特殊的刀柄结构,并对每把刀具编码。每把刀具都具有自己的代码,因而刀具可在不同的工序中多次重复使用,换下的刀具不用放回原刀座,刀库的容量也可相应减少。但每把刀具上都带有专用的编码环,刀具长度加长,制造困难,刀库和机械手的结构变复杂。刀套编码的方式是一把刀具只对应一个刀套,从一个刀套中取出的刀具必须放回同一刀套中,取送刀具十分麻烦,换刀时间长。目前在加工中心上大量使用记忆式的方式。这种方式能将刀具号和刀库中的刀套位置对应地记忆在数控系统的PLC中,无论刀具放在哪个刀套内,刀具信息都始终记存在PLC内。刀库上装有位置检测装置,可获得每个刀套的位置信息。这样刀具就可以任意取出并送回。刀库上还设有机械原点,使每次选刀时就近选取。微型电主轴自动换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