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向丟脉冲问题--难道是Galil卡发的脉冲就少了?

楼主(2018-03-08):
用Galil DMC2143控制一DD马达(安川), 发现顺时针运动定位很好,发出10000个脉冲(IPW=10000),DD马达转的角度准确(通过DD电机的编码器反馈查看)。 但反向运动就发现有误差,反向发出10000个脉冲(IPW10000),发现位置丟了约20-30个脉冲(通过编码器反馈),并且只要是反向,就必定丟脉冲。  DD电机的驱动器附带一个调试软件,可以查看接受到的脉冲数,结果发现DD电机接受到的脉冲数就少了,就少了20-30个脉冲。 奇怪了,难道我一直用的Galil运动控制器发的脉冲数就不准? 还是在传输环节丟了部分脉冲?

网友A:
应该是方向信号线有干扰。

驱动器上脉冲+、脉冲-、方向+、方向-到控制卡上的5V、GND、STEP、DIR之间是怎么接线的?

网友B:
你做的实验次数不够多,每次反转都丢脉冲,那是没有考虑反向间隙补偿,如果连续逆时针旋转,每次启动都丢脉冲,那是系统的问题,多做几次实验来比较。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做的实验次数不够多,每次反转都丢脉冲,那是没有考虑反...

因是DD电机,直接驱动,没有传动环节,所以没有发现间隙。 如果是反向间隙的话,则正转也有误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