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怎么读取伺服电机转速

楼主(2018-03-08):
有哪位大神知道三菱PLC怎么直接读取伺服电机当前转速,请赐教。谢谢

网友A:
1、走通讯直接读取

2、通过采集伺服反馈的ABZ脉冲,做个测速的小计算 距离=速度*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走通讯直接读取2、通过采集伺服反馈的ABZ脉冲,做个测速的小计算 距离=速度*时间

师傅,这个通讯直接读取是不是有专门的数据寄存器,谢谢

网友B:
QD755

Md.□项目缓冲存储器地址Un\G■
QD77MS2QD77MS4QD77MS16QD77GF4/8/16
Md.20进给当前值Un\G800Un\G800Un\G2400Un\G2400
Un\G801Un\G801Un\G2401Un\G2401
Md.21进给机械值Un\G802Un\G802Un\G2402Un\G2402
Un\G803Un\G803Un\G2403Un\G2403
Md.22进给速度Un\G804Un\G804Un\G2404Un\G2404
Un\G805Un\G805Un\G2405Un\G2405
Md.23轴错误编号Un\G806Un\G806Un\G2406Un\G2406
Md.24轴报警编号Un\G807Un\G807Un\G2407Un\G2407
Md.25有效M代码Un\G808Un\G808Un\G2408Un\G2408
Md.26轴动作状态Un\G809Un\G809Un\G2409Un\G2409
Md.27当前速度Un\G810Un\G810Un\G2410Un\G2410
Un\G811Un\G811Un\G2411Un\G2411
Md.28轴进给速度Un\G812Un\G812Un\G2412Un\G2412
Un\G813Un\G813Un\G2413Un\G2413

网友C:
这样的方法不错啊,赞楼主

网友D(2018-12-25):
顶一个,学习一下,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