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平板电脑在使用中出现开机黑屏怎么办?

楼主(2018-03-08):
工业平板电脑开机黑屏怎么办   我们在使用工业平板电脑的时候可能会遇到这样的情况,主机内硬盘、cpu坟山都在运转但是工业平板电脑开机黑屏了。排除是工业显示器电源没有接好或者是工业显示器自身的显示问题。一般情况下遇到工业平板电脑开机黑屏首先要检查硬件是否正常,若是硬件正常就看是不是系统的问题,具体解决方法请看下文的详细讲解。 富士康工业平板电脑KPC-101L 首先检查一下工业平板电脑开机黑屏是否因为工业显示器的刷新频率设置过高而导致的,进入安全模式后右击桌面并选择“属性”,在打开的窗口中选择“设置”选项卡,单击“高级”按钮,选择“监视器”选项卡,将“屏幕刷新频率”设置低一些即可。如果还不能解决问题,考虑显卡的驱动程序是否有问题,在安全模式下将显卡驱动程序卸载并重新安装一遍。此外,系统感染病毒也有可能会导致这种现象出现,建议在安全模式下对系统进行病毒清杀。 1、确认显示器是否损坏:如果工业显示器和显卡安装牢靠,那么请换一台确认正常的工业显示器试一试。如果工业平板电脑开机黑屏不再出现,那么原因是工业显示器可能损坏了。 2、检查工业平板电脑部件是否安插入牢靠:首先请检查显示器电缆是否牢固可靠地插入到工业主机接口中,然后再检查显卡与主板I/O插槽之间的接触是否良好。如有必要,请将显卡取下,重新安插一次,确保安插到位,接触良好。 3、检测CPU、显卡和内存条:如仍出现工业平板电脑开机黑屏,则可将除CPU、显卡、内存条之外的所有组件取下,然后加电启动工业平板电脑。如果内存有故障,应会有报警声。如果不是内存原因,请换一个正常的CPU,开机重新检测。如仍出现黑屏,则只能换一个主板了,问题也应该出现在主板上。 除了硬件方面的原因引起黑屏现象外,也有以下三个方面的“软”原因可能会引发“黑屏”。 一、硬件加速设置过高   硬件加速可以使得要处理大量图形的软件运行得更加流畅,但是如果电脑硬件加速设置得过高,则可能导致“黑屏”现象。为解决“黑屏”故障,请首先尝试降低硬件加速。   1、单击Windows“开始”菜单,单击“控制面板”,然后双击“显示”。   2、选择“疑难解答”选项卡,在“硬件加速”下,将滑块从“全”逐渐拖动到接近“无”的位置。   3、单击“确定”按钮。   二、禁用3D加速或升级显卡驱动程序   如果Windows已为3D加速进行了配置,但显卡却不支持该功能,那么当运行游戏或多媒体程序时,可能会出现“黑屏”故障。   1、单击“开始”,再单击“运行”,然后在“打开”框中键入“dxdiag”,并按下回车键。   2、选择“显示”选项卡,在“DirectX功能”下单击“测试Direct 3D”按钮,以获得正确的Direct 3D功能。   3、如果屏幕中没有出现一个旋转的立方体,则表明显卡不支持3D加速。此时,请单击“Direct 3D加速”后的“禁用”按钮,以禁用该功能。   如果你的显卡不支持3D加速,除禁用该功能外,你还可与显卡生产厂商联系,更新驱动程序,以使其支持DirectX的3D加速。 三、显卡的驱动程序与显卡不兼容   DirectX安装程序可能会错误地检测显卡,并安装不能正常驱动的驱动程序,请确认使用的显卡驱动程序是否正确。   1、单击“开始”,再单击“控制面板”,然后双击“系统”。   2、选择“硬件”选项卡,单击“设备管理器”按钮,然后单击“显示卡”或者“显示适配器”前的“+”号,再右键单击其下的显示适配器,然后单击“属性”按钮。   3、选择“驱动程序”选项卡,单击“驱动程序详细资料”按钮,以显示所使用的显卡驱动程序。如果所使用的驱动程序与显卡不兼容,那么你请在“驱动程序”选项卡中,单击“更新驱动程序”按钮,然后按屏幕指示操作,安装显卡新版本的驱动程序用路由器上不了网 连接上路由器上不了网怎么办。 www.foxconn-kpc.com 了解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