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学了一个星期,瞎捉出来的交通信号灯控制程序

楼主(2018-03-08):
刚学了一个星期,因为以前业余写点电脑软件自己用。有C#等编程基础。感觉还行。

自己摸索着写了个 交通信号灯控制程序。 但遇到个问题,我想加一个 停止 按钮。想法

是按下一次 停止 按钮,程序不会立即停止,而是继续执行直到完成一个周期后停止。

一时想不出该怎么写。高手请指点下思路。谢谢!

网友A:
好的楼主 看过再说

网友A:
比如循环到最后的一个输出是Q1.7,当你按下停止的时候置位M0.0 M0.0的常开和Q1.7串联的上升沿让VB0递增当VB0等于2的时候停止切复位M0.0 这样就是在按下按钮后又循环了一次。启动按钮把0给VB0 复位M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