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瓷电容故障处理方法

楼主(2018-03-09):
方法一:当陶瓷电容器着火时,就立即断开电源,并用砂子和干式灭火器灭火。

方法二:当陶瓷电容器的保险熔断时,应向调度汇报,待取得同意后再拉开陶瓷电容器的断路器。切断电源对其进行放电,先进行外部检查,如套管的外部有无闪络痕迹,外壳是否变形,漏油及接地装置有无短路现象等,并摇测极间及极对地的绝缘电阻值,检查陶瓷电容器组接线是否完整、牢固,是否有缺相现象,如未发现故障现象,可换好保险后投入。如送电后保险仍熔断,则应退出故障陶瓷电容器,而恢复对其余部分送电。如果在保险熔断的同时,断路器也跳闸,此时不可强送。须待上述检查完毕换好保险后再投入。

方法三:陶瓷电容器的断路器跳闸,而分路保险未断,应先对陶瓷电容器放电三分钟后,再检查断路器电流互感器电力电缆及陶瓷电容器外部等。若未发现异常,则可能是由于外部故障母线电压波动所致。经检查后,可以试投;否则,应进一步对保护全面的通电试验。通过以上的检查、试验,若仍找不出原因,则需按制度办事,对陶瓷电容器逐渐进行试验。未查明原因之前,不得试投。

关键词:陶瓷电容器,电容器,安规电容

摘要:当陶瓷电容器的保险熔断时,应向调度汇报,待取得同意后再拉开陶瓷电容器的断路器。切断电源对其进行放电,先进行外部检查,如套管的外部有无闪络痕迹,外壳是否变形,漏油及接地装置有无短路现象等,并摇测极间及极对地的绝缘电阻值,检查陶瓷电容器组接线是否完整、牢固,是否有缺相现象,如未发现故障现象,可换好保险后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