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像仪在互感器检测中的应用指导

楼主(2018-03-09):
互感器是供电系统的重要设备,其故障最初都伴随着局部或整体的温度异常,红外热像仪可简便、安全、实时、直观地检测和诊断设备故障,确保设备安全和长期运行。

电流互感器过热一般有以下原因

1、电流互感器

1)电流互感器一次侧导电回路不良引起的局部发热;

2)电流互感器整体介质损耗上升引起的温度整体上升;

3)电流互感器套管缺油引 起的温度分布异常。

2、电压互感器

1)存在局部缺陷、受潮或老化,使介质损耗增加或局部放电;

2)由铁芯损耗引起,随着电压等级的升高,绝缘的介质损耗严重。

互感器热缺陷的特征描述

外部接线板发热是电流互感器最常见的热故障。这种情况下,由于锈蚀、压接不紧密等原因导致电流互感器一次绕组外部接线板的接触电阻升高。热像仪应用时表现出来的具体热特征是:

1、电流互感器上部接线板与外部导线的连接部位温度明显升高(如下图所示)。

2、变比连接板过热也是电流互感器常见的一种典型故障。这种情况下,导致异常发热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接线板上的零部件发生锈蚀、松脱等现象从而导致电阻升高。表现出来的的具体热特征是变比连接板局部过热(如上图所示)。

3、电流互感器内部一次绕组接线松动、一次绕组接线方式选择有误或者一次绕组变换连接板连接有误也会引起设备异常发热。但是这类情况较前两种故障发生的概率小。表现出来的热特征是电流互感器一次绕组外壳整体发热。用肉眼观察故障相互感器的油窗可以发现油面升高,金属膨胀器顶盖有时也会变形。(见下图)

4、电压互感器电磁单元发生的热故障最常见的原因是由于电容式电感器单元内部中间变压器设备故障所引起的异常发热。这种故障表现处理的热特征是电压互感器地步温度明显升高;

5、电容式电压互感器中间分压器引出线如果发生零件锈蚀、松脱的现象,显示出来的热特征为以故障零件为中心的圆形过热点(如上图所示)。

互感器热缺陷的红外热像仪检测依据

电流互感器互感器发热异常可能是电流致热,也可能是电压致热。以下是DL/T 664-2008对互感器两类致热的检测标准:

1、电流致热型设备缺陷热像仪的诊断判据

2、电压致热型设备缺陷热像仪针对判据

热像仪判定互感器热缺陷后处理建议

1、电流互感器的外部接线板或变比接线板过热现象一般来说是由于连接部件氧化锈蚀、松脱、安装缺陷所导致的。这类情况下,建议在遇设备停电机会时对缺损部件进行除锈、紧固或更换后即可消除发热现象。

2、当发热现象是互感器(电压、电流)内部原因所引起的时候,如果是油浸式设备,建议对设备内部的绝缘油进行区域化验,之后再做进一步处理;如果是浇注式电流互感器的异常发热,建议对设备进行伏安特性测试或者局部放电试验。

如何利用热像仪对互感器进行检测

室外互感器的测量受外部环境干扰的因素较多,因此我们建议:

1、热像仪检测时要注意躲避阳光直射,特别是避免正午进行拍摄,最好是在无风或风速很小的时候进行检测;

2、在安全的距离条件下,热像仪尽量靠近被测的互感器;

3、在进行电压互感器的红外检测时,应注意检测其瓷柱的温度,由于它们的温升较小,要将红外热像仪的灵敏度调节到较大的位置。

热点温度>80℃或δ≥95 %

热点温度>55℃或δ≥80 %

温差不超过10K,未达到严重缺陷的要求

以串并联出线头或大 螺杆接触不良

螺杆出线夹为最高温度的热像或以顶部铁帽发热为特征

内连接电流互感器

设备类别和部位 热像特征 故障特征 一般缺陷 严重缺陷 危急缺陷

介质损耗偏大、匝间短路或铁芯 2-3,损耗增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