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一周的新手作品)S7-200SMART交通信号灯控制程序。

楼主(2018-03-09):
在昨天发的那个基础上,增加了 停止 按钮(按下停止后,停止指示灯亮,但不会立即停止,而是继续执行完一个周期后停止。) 增加了一个 重置默认  按钮来重置默认设置时间(这个还感觉有一点需要完善:那就是应该要检查在停止状态才可以执行重置,还在运行状态时,应该禁止重置,因为如果是机械控制程序,如果在运行行中重置,很可能造成机器损坏,今天没时间搞了,就没写,有时间再搞)。增加了 运行指示灯 和 停止指示灯

四个方向通的行时间可以分别手动动态修改(这个也有一点需要完善:与前面所述一样,如果是用在机械控制上面的话,应该限制只能在停止状态才可以修改,运行状态中应该禁止修改,原因同前述)。

楼主:
0      ORGANIZATION_BLOCK MAIN:OB1

 1      VAR

 2      :INT;

 3      :INT;

 4      :INT;

 5      :INT;

 6      :INT;

 7      :INT;

 8      :INT;

 9      :INT;

 10      :INT;

 11      :INT;

 12      :INT;

 13      :INT;

 14      :INT;

 15      :INT;

 16      :INT;

 17      :INT;

 18      :INT;

 19      :INT;

 20      :INT;

 21      :INT;

 22      END_VAR

 23      BEGIN

 24      Network 1

 25      LD     SM0.1

 26      R      T63, 1

 27      R      Q0.0, 1

 28      R      Q0.3, 1

 29      R      Q0.6, 1

 30      R      Q1.1, 1

 31      R      Q0.1, 1

 32      R      Q0.4, 1

 33      R      Q0.7, 1

 34      R      Q1.2, 1

 35      S      Q0.5, 1

 36      S      Q1.0, 1

 37      S      Q1.3, 1

 38      S      Q0.2, 1

 39      MOVW   150, VW2

 40      MOVW   150, VW4

 41      MOVW   150, VW6

 42      MOVW   150, VW8

 43      MOVW   10, VW10

 44      MOVW   30, VW30

 45      MOVW   0, VW0

 46      Network 2

 47      LD     I1.5

 48      AN     SM0.1

 49      R      Q0.0, 1

 50      R      Q0.3, 1

 51      R      Q0.6, 1

 52      R      Q1.1, 1

 53      R      Q0.1, 1

 54      R      Q0.4, 1

 55      R      Q0.7, 1

 56      R      Q1.2, 1

 57      S      Q0.5, 1

 58      S      Q1.0, 1

 59      S      Q1.3, 1

 60      S      Q0.2, 1

 61      MOVW   150, VW2

 62      MOVW   150, VW4

 63      MOVW   150, VW6

 64      MOVW   150, VW8

 65      MOVW   10, VW10

 66      MOVW   30, VW30

 67      MOVW   0, VW0

 68      Network 3

 69      LD     I0.1

 70      EU 0

 71      AW<    VW2, 2000

 72      +I     10, VW2

 73      Network 4

 74      LD     I1.1

 75      EU 1

 76      AW>    VW2, 100

 77      +I     -10, VW2

 78      Network 5

 79      LD     I0.2

 80      EU 2

 81      AW<    VW4, 2000

 82      +I     10, VW4

 83      Network 6

 84      LD     I1.2

 85      EU 3

 86      AW>    VW4, 100

 87      +I     -10, VW4

 88      Network 7

 89      LD     I0.3

 90      EU 4

 91      AW<    VW6, 2000

 92      +I     10, VW6

 93      Network 8

 94      LD     I1.3

 95      EU 5

 96      AW>    VW6, 100

 97      +I     -10, VW6

 98      Network 9

 99      LD     I0.4

 100      EU 6

 101      AW<    VW8, 2000

 102      +I     10, VW8

 103      Network 10

 104      LD     I1.4

 105      EU 7

 106      AW>    VW8, 100

 107      +I     -10, VW8

 108      Network 11

 109      LD     SM0.0

 110      MOVW   +2, VW0

 111      AENO

 112      *I     VW30, VW0

 113      AENO

 114      +I     10, VW0

 115      AENO

 116      *I     4, VW0

 117      AENO

 118      +I     VW2, VW0

 119      AENO

 120      +I     VW4, VW0

 121      AENO

 122      +I     VW6, VW0

 123      AENO

 124      +I     VW8, VW0

 125      Network 12

 126      LD     SM0.0

 127      MOVW   VW30, LW0

 128      AENO

 129      MOVW   0, LW2

 130      AENO

 131      +I     VW2, LW2

 132      AENO

 133      MOVW   LW2, LW4

 134      AENO

 135      +I     VW30, LW4

 136      AENO

 137      MOVW   LW4, LW6

 138      AENO

 139      +I     VW30, LW6

 140      AENO

 141      MOVW   LW6, LW8

 142      +I     VW10, LW8

 143      Network 13

 144      LD     SM0.0

 145      MOVW   LW8, LW10

 146      AENO

 147      +I     VW30, LW10

 148      AENO

 149      MOVW   LW8, LW12

 150      AENO

 151      +I     VW4, LW12

 152      AENO

 153      MOVW   LW12, LW14

 154      AENO

 155      +I     VW30, LW14

 156      AENO

 157      MOVW   LW14, LW16

 158      AENO

 159      +I     VW30, LW16

 160      AENO

 161      MOVW   LW16, LW18

 162      +I     VW10, LW18

 163      Network 14

 164      LD     SM0.0

 165      MOVW   LW18, LW20

 166      AENO

 167      +I     VW30, LW20

 168      AENO

 169      MOVW   LW18, LW22

 170      AENO

 171      +I     VW6, LW22

 172      AENO

 173      MOVW   LW22, LW24

 174      AENO

 175      +I     VW30, LW24

 176      AENO

 177      MOVW   LW24, LW26

 178      AENO

 179      +I     VW30, LW26

 180      AENO

 181      MOVW   LW26, LW28

 182      +I     VW10, LW28

 183      Network 15

 184      LD     SM0.0

 185      MOVW   LW28, LW30

 186      AENO

 187      +I     VW30, LW30

 188      AENO

 189      MOVW   LW28, LW32

 190      AENO

 191      +I     VW8, LW32

 192      AENO

 193      MOVW   LW32, LW34

 194      AENO

 195      +I     VW30, LW34

 196      AENO

 197      MOVW   LW34, LW36

 198      AENO

 199      +I     VW30, LW36

 200      AENO

 201      MOVW   LW36, LW38

 202      +I     VW10, LW38

 203      Network 16

 204      LD     I0.0

 205      O      Q1.6

 206      AN     I1.7

 207      LPS

 208      AN     T63

 209      TON    T63, VW0

 210      LRD

 211      S      Q1.6, 1

 212      LPP

 213      EU 8

 214      R      Q1.7, 1

 215      Network 17

 216      LD     I1.0

 217      EU 9

 218      S      M0.0, 1

 219      S      Q1.7, 1

 220      Network 18

 221      LD     I1.7

 222      EU 10

 223      R      Q1.6, 1

 224      S      Q1.7, 1

 225      Network 19

 226      LD     M0.0

 227      A      T63

 228      R      Q1.6, 1

 229      R      M0.0, 1

 230      Network 20

 231      LDW<=  T63, LW0

 232      AW>    T63, 0

 233      AN     T52

 234      TON    T51, 5

 235      Network 21

 236      LDW<=  T63, LW0

 237      AW>    T63, 0

 238      A      T51

 239      TON    T52, 5

 240      Network 22

 241      LD     T51

 242      R      Q0.2, 1

 243      Network 23

 244      LD     T52

 245      S      Q0.2, 1

 246      Network 24

 247      LDW<=  T63, LW2

 248      AW>    T63, LW0

 249      S      Q0.0, 1

 250      R      Q0.2, 1

 251      Network 25

 252      LDW<=  T63, LW4

 253      AW>    T63, LW2

 254      AN     T38

 255      TON    T37, 5

 256      Network 26

 257      LDW<=  T63, LW4

 258      AW>    T63, LW2

 259      A      T37

 260      TON    T38, 5

 261      Network 27

 262      LD     T37

 263      R      Q0.0, 1

 264      Network 28

 265      LD     T38

 266      S      Q0.0, 1

 267      Network 29

 268      LDW<=  T63, LW6

 269      AW>    T63, LW4

 270      R      Q0.0, 1

 271      S      Q0.1, 1

 272      Network 30

 273      LDW<=  T63, LW8

 274      AW>    T63, LW6

 275      R      Q0.1, 1

 276      S      Q0.2, 1

 277      Network 31

 278      LDW<=  T63, LW10

 279      AW>    T63, LW8

 280      AN     T40

 281      TON    T39, 5

 282      Network 32

 283      LDW<=  T63, LW10

 284      AW>    T63, LW8

 285      A      T39

 286      TON    T40, 5

 287      Network 33

 288      LD     T39

 289      R      Q0.5, 1

 290      Network 34

 291      LD     T40

 292      S      Q0.5, 1

 293      Network 35

 294      LDW<=  T63, LW12

 295      AW>    T63, LW10

 296      S      Q0.3, 1

 297      R      Q0.5, 1

 298      Network 36

 299      LDW<=  T63, LW14

 300      AW>    T63, LW12

 301      AN     T42

 302      TON    T41, 5

 303      Network 37

 304      LDW<=  T63, LW14

 305      AW>    T63, LW12

 306      A      T41

 307      TON    T42, 5

 308      Network 38

 309      LD     T41

 310      R      Q0.3, 1

 311      Network 39

 312      LD     T42

 313      S      Q0.3, 1

 314      Network 40

 315      LDW<=  T63, LW16

 316      AW>    T63, LW14

 317      R      Q0.3, 1

 318      S      Q0.4, 1

 319      Network 41

 320      LDW<=  T63, LW18

 321      AW>    T63, LW16

 322      R      Q0.4, 1

 323      S      Q0.5, 1

 324      Network 42

 325      LDW<=  T63, LW20

 326      AW>    T63, LW18

 327      AN     T44

 328      TON    T43, 5

 329      Network 43

 330      LDW<=  T63, LW20

 331      AW>    T63, LW18

 332      A      T43

 333      TON    T44, 5

 334      Network 44

 335      LD     T43

 336      R      Q1.0, 1

 337      Network 45

 338      LD     T44

 339      S      Q1.0, 1

 340      Network 46

 341      LDW<=  T63, LW22

 342      AW>    T63, LW20

 343      R      Q1.0, 1

 344      S      Q0.6, 1

 345      Network 47

 346      LDW<=  T63, LW24

 347      AW>    T63, LW22

 348      AN     T46

 349      TON    T45, 5

 350      Network 48

 351      LDW<=  T63, LW24

 352      AW>    T63, LW22

 353      A      T45

 354      TON    T46, 5

 355      Network 49

 356      LD     T45

 357      R      Q0.6, 1

 358      Network 50

 359      LD     T46

 360      S      Q0.6, 1

 361      Network 51

 362      LDW<=  T63, LW26

 363      AW>    T63, LW24

 364      S      Q0.7, 1

 365      R      Q0.6, 1

 366      Network 52

 367      LDW<=  T63, LW28

 368      AW>    T63, LW26

 369      S      Q1.0, 1

 370      R      Q0.7, 1

 371      Network 53

 372      LDW<=  T63, LW30

 373      AW>    T63, LW28

 374      AN     T48

 375      TON    T47, 5

 376      Network 54

 377      LDW<=  T63, LW30

 378      AW>    T63, LW28

 379      A      T47

 380      TON    T48, 5

 381      Network 55

 382      LD     T47

 383      R      Q1.3, 1

 384      Network 56

 385      LD     T48

 386      S      Q1.3, 1

 387      Network 57

 388      LDW<=  T63, LW32

 389      AW>    T63, LW30

 390      S      Q1.1, 1

 391      R      Q1.3, 1

 392      Network 58

 393      LDW<=  T63, LW34

 394      AW>    T63, LW32

 395      AN     T50

 396      TON    T49, 5

 397      Network 59

 398      LDW<=  T63, LW34

 399      AW>    T63, LW32

 400      A      T49

 401      TON    T50, 5

 402      Network 60

 403      LD     T49

 404      R      Q1.1, 1

 405      Network 61

 406      LD     T50

 407      S      Q1.1, 1

 408      Network 62

 409      LDW<=  T63, LW36

 410      AW>    T63, LW34

 411      S      Q1.2, 1

 412      R      Q1.1, 1

 413      Network 63

 414      LDW<=  T63, LW38

 415      AW>    T63, LW36

 416      S      Q1.3, 1

 417      R      Q1.2, 1

 418      END_ORGANIZATION_BLOCK 4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