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容降压的输出电压

楼主(2018-03-09):
用不同容量电容降压,可得出不同的输出电流, 请教各位师傅输出的电压有那个原件决定的呢

网友A:
电容的容量决定。容抗XL=1/2πfC,这个容抗值乘负载电流,就是电容的电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的容量决定。容抗XL=1/2πfC,这个容抗值乘负...

1;0.22UF的容抗=14475,可提供的电流15ma, 15ma X 14475=220V

2;1uf的容抗=3184,可提供的电流69ma,   69ma   X    3184=220V,

不同容量的电容输出的电压都是220V,

如果要用12V,200ma,电容应该怎样选择。

楼主:
如果负载要12V电流200ma[可得出负载时60欧姆,假如负载是30欧姆,】,负载电压需要12V,200ma,此时电容的容量应该如何求出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负载要12V电流200ma[可得出负载时60欧姆,...

电容降压的电路,电容的容抗>>负载电阻,接近恒流电路,所以负载电阻变小,电流不变。

楼主:
还要麻烦李工,负载电流70ma,负载电压要12V,这个电容如何选择【只知道1UF的电容可提供70MA电流,但电压12V该怎样选择】

网友B:
电容决定的,容抗XL=1/2πfC,U=XL*I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要麻烦李工,负载电流70ma,负载电压要12V,这个...

电容降压电路是恒流电源,要稳压需要增加稳压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还要麻烦李工,负载电流70...

楼主:
上面所示能否提供11V,15ma,

如把稳压管换成5v的,是否能提供,5V,15ma

网友A:
稳压管在电容降压电路中要通过较大电流,工作不稳定。目前采用电容降压供电的用电器太少了,一是不安全,二是不稳定,三是故障率高。开关电源那么便宜,为什么要用这个电路呢?我小时没有开关电源,变压器很贵,那时这个电路凑合用,现在没必要琢磨这个电路了。

网友A:
使用中注意触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中注意触电啊!

谢谢,怪不得此电源都灌胶密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