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噪音不污染环境的污水处理器资料

楼主(2018-03-10):
常州光标的一体化预制泵站的控制柜是与泵站单独分开安装。非防爆的泵站控制柜安装要在泵站安装后,控制柜的接线图一般附在控制柜内。

1、控制柜的安装

常用的供电电源为三相五线制TN-S系统,电压等级为AC380V/220V,频率为50HZ。

根据不同形式的泵站,控制柜可安装在配电室、井筒内或户外。

制柜如安装在户外,应安装在平整的地面上,安装的地点不宜选择低洼的位置,防止由于地面积水导致控制柜进水。

干式安装的泵站,控制柜如安装在井筒内,应安装排积水和通风散热的设备。

控制柜安装位置应不妨碍泵站的日常维护与操作,并考虑水泵电缆的长度是否足够。

控制柜应垂直安装在稳固的底座上,底座可采用槽钢,并应紧固所有的连接电缆。

控制柜安装时,为防止动物或腐蚀性气体侵入,应注意电缆进线处的封好。

2、电缆

电缆须用于户外柜体或者泵站壳体内外,罐内的电缆一般由制造工厂提供2个接口,接口覆土深度20~30cm。如果柜体在户外,不使用此入口,需要将其用螺塞密封死。如果柜体在罐内,此口需要密封处理。(提示,有的控制柜位置变动,走线需要参考设计资料图纸)。泵站外的控制柜电源供给电缆必须有一个可靠的隔离保护管并且要求与柜体底座地基固定,同时要求紧紧地封住内部。(柜体与保护管紧封连接,并作内部胶泥紧封)。

3、接地

控制柜的接地。

接地排。

电气接地牌。

内部管道的接地。

接地必须由电气承包商按照士建电气系统相关规定说明完成最终施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