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PLC测量电阻,电阻值在0.35欧左右

楼主(2018-03-10):
    我是一个正在入门的新手,请教一下各位,如下图所示,如何测A到1、2、3、4之间的电阻,电阻值在0.35欧左右,用什么方案,如何写程序。

网友A:
电路转换就可以实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转换就可以实现啊

  能不能具体一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