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2不小心把T+和T-接反了

楼主(2018-03-10):
今天不小心把422的T+和T-、R+和R-反过来接了,正负接反了通讯芯片会不会烧掉啊。

网友A:
一般情况下没有问题

网友B:
422、485就是接反了也不会烧掉,只是没法正常通信

网友C:
没事!接回来就是

楼主:
好的谢谢。不知道为什么结贴的时候有空白弹窗出来,无法结贴。如果能结贴我会把积分给你。

引用 网友A:
一般情况下没有问题

楼主:
好的谢谢,不知道为什么结贴的时候有空白弹窗出来,无法结贴。如果能结贴我会把积分给你。

引用 网友C:
没事!接回来就是

楼主:
好的谢谢,不知道为什么结贴的时候有空白弹窗出来,无法结贴。如果能结贴我会把积分给你。

引用 网友B:
422、485就是接反了也不会烧掉,只是没法正常通信

网友D:
不会,没有影响,差分信号,两线之间本来就有正电压和负电压,所以,在电气上说,接反和不接反是一样的

网友E:
不会烧掉,改回来就行了

网友F(2018-07-14):
没问题的,我每次都试正反,从来没烧过,,反而232通讯口比较脆弱!

网友G(2018-08-18):
不会的,放心大胆的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