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0上升沿有时发送不出去

楼主(2018-03-10):
有时指令发送不出去,不理解,很是迷惑

网友A:
1.全面检查程序,看看是不是有复位指令。

2.检查接近开关是否收到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全面检查程序,看看是不是有复位指令。2.检查接近开关是否收到信号

还有没有可能是其他的问题,开机复位后,时常出现第一次发送不过去,以后再发久正常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A 1.全面检查程序,看看是不是有复位指令。2.检查接近开关是否收到信号     内容的回复:还有没有可能是其他的问题,开机复位后,时常出现第一次发送不过去,以后再发久正常啦

你的程序我看不到,你的脉冲信号的程序是不是放在子程序里,需要调用才回实现

网友B:
有没有类似于程序错误的情况。

网友C:
考虑自己程序的问题

网友D:
自己在DB里建立上升沿位,不要用M区,那样容易被占用不好查找

网友E(2018-04-17):
看看是否下面有同样的输出,他执行完的结果是最下面一行的输出问题。

网友F:
求真务实,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