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flexiblesmart工具栏不显示

楼主(2018-03-11):
如图,以前打开的时候可以看到右侧的元件工具箱和下面的属性窗口都不见了,怎么调出来呢?

网友A:
在视图里面找,我最近出差,没法给你截图

网友B:
就在视图里可以设置的,基本上所有软件的界面设置都类似的

网友C(2020-02-25):
视图

重新设置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