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伺服如何调参数B2的

楼主(2018-03-11):
本人想用脉冲控制伺服实现定位控制!不知如何调参数!有什么要注意的!求大神帮手!

网友A:
建议放弃,因为台达的B2伺服定位不准确

网友B:
不准确不太可能,有可能使用不对.

网友C:
默认的就是脉冲模式,可以直接用,只不过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调下电子齿轮比,还有焊线

网友D:
默认就是位置模式,直接接线发脉冲就行

网友E:
用上位机软件

网友F:
好东西啊,就是没有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