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肯变频器抱闸求助

楼主(2018-03-11):
项目中用到了一款NXP系列的变频器,用来做提升机,电机功率是2.2KW,多目标控制应用模式,每次停机时,轿厢会往下下坠一下。怎么设置抱闸参数能解决这个问题呢?

网友A(2018-06-23):
你解决了吗

网友B:
继电器输出2改成运行 试一下

网友C:
直接问厂家不就行了,这么贵,服务不好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直接问厂家不就行了,这么贵,服务不好吗?

服务必须好 需要用伟肯机器 请联系我  辽宁地区代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