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DCS系统中如何选择卡件供电和外供电?

楼主(2018-03-12):
大家都知道在控制系统中,可以选择由DCS卡件直接给现场仪表配电、供电,也可以选择由独立的系统电源给现场仪表配电、供电!
那么如何确定在什么情况下由系统卡件供电?什么情况下由独立电源供电?哪些设备可以由系统卡件供电?哪些设备不能由系统卡件供电?必须单独配电?有没有相关的规范或者要求之类的?

网友A:
一般流量、差压变送器需要配电,卡件供电就可以,热电阻,热电偶不需要配电,电流信号,一般都有电流变送器输出,电流变送器需要独立配电,一般为交直流220V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