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空开跳闸

楼主(2018-03-12):
我单位一台1250KVA箱式变压器总空开使用ABB SACE E2 (2000A),控制食堂和几栋学生公寓,经常出现越级跳闸问题,无论白天或晚上,说不上来什么时间跳闸,有时一天跳几次,有时一周不跳一次,查不出原因,每次跳闸后都能立即合上。请问哪位高手是什么原因?应怎么处理?换一个同型号空开要5万多元的费用,我想没查出原因换空开也不一定解决问题,到底怎么办?

楼主:
这是空开照片

网友A:
可以分析分析,越级跳闸,如果下级均有保护开关的话,应该不是电路短路更故障,应该是断路器本身或者断路器出口到各个下级开关之间的电路问题。能合上,应该不是电路问题。可能是断路器本身的分闸回路或机械结构等方面问题。先检查分闸回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分析分析,越级跳闸,如果下级均有保护开关的话,应该...

谢谢回答。查过,也没发现问题,机械故障不好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