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控的触摸屏怎么样?

楼主(2018-03-12):
有用过的吗?很昆仑通泰比有什么优势和弱势?

网友A(2021-09-11):
买过几个8070   支持 远程透传  还行  做动画感觉不好玩  恕我笨    简简单单玩个开关量曲线图就行     主要是支持透传    插个USB  无线 接入附件无线网 就可以远程 监控查看 哈哈     威纶通 昆仑通应该都是后来才搞得  支持透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