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点,西门子200模块供电接错,电源板哪里会有问题?

楼主(2018-03-12):
希望大神能来指点一下是哪个地方的问题。

手里有一个S7-200 226CN,DC/DC/DC

接线时,错把220VAC接到电源端,现在重新接24VDC后没反应。

是不是电源模块烧坏了?哪里烧坏了?

下图为拆下来的电源板

楼主:
自己先盖一层楼。通过对电路分析,变压器输入端应为24VDC,接上开关电源之后,发现并没有24VDC,量电路发现,上图中 红色元器件 断路。网上查询后了解到,此为塑封式保险,型号T3 15A 250V。准备更换,未完待续。

楼主:
自己再盖一楼,暂时断路保险丝,上电后,发现最左边黑色元器件,热敏电阻NTC 5.0 0703发出细小“丝丝”声,经检验发现一端对地断路。之后检测电路,发现贴片电容EV C709(蓝色电容器左边第一个黑色贴片电容)短路了,将此电容摘除后,通电发现输出电压达到24V,初步可以试用。待去电子市场选购更换的元件后,此PLC应该可以保证正常使用。

楼主:
对: 秋雨留雁聲 自己再盖一楼,暂时断路保险丝,上电后,发现最左边黑色元... 内容的回复!目前只是供电部分已经能送上电,但用PPI电缆与电脑连接时,发现找不到设备,可能不仅仅是电源板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