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超压运行

楼主(2018-03-12):
请问,现在有台西门子 7.5kw,380V电机空载运行电流很大,实测电压为440V。

我上网查了一下,空载电流大的原因是由于过压造成磁饱和,那么如果带上负载,电流是否还会增大?

网友A(2018-07-13):
会的,过电压过负载都会导致磁通饱和

网友B:
当然会增大的

网友C(2018-11-01):
谢谢,分享,还在搬砖中中

网友C:
谢谢,分享,还在搬砖中中0

网友C:
谢谢,分享,还在搬砖000

网友C:
谢谢,分享,还在搬砖中中0000

网友C:
谢谢,分享,还在搬砖中中00000

网友C:
谢谢,分享,还在搬砖中中重要的事说6遍

网友D(2019-01-29):
我目前也遇到一样的问题 ,有一台380V 50hz,7.5kw的电机,启动五分钟左右就会热过载,现场测电压440V,但是还有十几台同样配置的电机缺能正常运行,风机没有硬件故障。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目前也遇到一样的问题 ,有一台380V 50hz,7...

7.5KW380V也就是额定电流15A左右,热保护器设置也就是15A左右。而你实测电压440V。我们做个简单算术题: I=U/R  R=U/I 假设:电机线圈电阻(电抗)不变,用于两个电压的情况,380V时的额定电流15A,R=U/I=380/15=25欧姆  当实测电压440V。I=U/R=440/25=17.6A。这是电机电阻不变的情况,但实际在电路中电抗是有变化的,直流电路电流已经变大,同样交流电路电流同样是变大的只不过是有些不同。可能其他电机由于其他种种原因不够热过载的电流。而此台电机已经过了热负载的电流(可能是热继电器设置的问题也可能其他的问题情况),热保护当然的就起作用了使电机停止运行。在这种情况下检查下热继电器设置,用一个钳形电流表在通电的情况下测量下440V时的实际电流情况就十分明朗的了到底是什么原因使电机自动停止了运行。

网友F(2020-03-27):
电压过高,电机过励磁饱和,造成电流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