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自动模式下,如何通过PLC控制机器人程序自动复位并进入Cell

楼主(2018-03-12):
目前情况如下:

机器人外部自动运行程序过程中,人为手动按下设备急停,由于安全信号已配置,机器人停止动作。

重新上电使能后,机器人无法退出当前程序,只会继续运行下去。

求助如何实现plc端下发指令复位机器人程序,并进入cell等待plc下发回原点信号。

网友A:
首先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机器人,不同的机器人有不同的解决方案。

但是你首先要确认这样做是否正确。如果当机器人被按下急停后,通过PLC复位程序,机器人工作到一半,直接复位程序,而且是在自动运行的情况下,机器人有极大的可能会发生碰撞。人工排除故障继续运行程序,或者人工复位才是最理想的选择。

楼主:
机型:KR10 R900SIXX 控制系统为KRC4。

1.中途停止后自动进行复位,并不是直接PTP回到原点,在复位程序中需要做相关的点位监测和判断,之后再用编程好的姿态和轨迹回到原点,这样不会发生碰撞。

2.现在遇到的情况是,中途停止后,重新对机器人上电,该如何使程序跳出当前的程序块,是否可以使用ProgReset指令?时序上如何使用该信号呢。

引用 网友A:
首先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机器人,不同的机器人有不同的解决...

网友B:
一起学习一下

网友C:
额,接触机器人不久,而且我只是个设备维修,现在工厂正在升级加机器人,有集成机器人调试人员过来,我特意问了下,首先,正常情况下,机器人在Cell里,但如果你执行子程序或主程序的情况下,你必须要执行完毕,才能跳回Cell里,在此期间,PLC只能给你需要的信号,而回Cell是需要你程序最后的那个“END”,而这个是PLC给不了的,建议你手动出程序吧。

网友D:
好东西啊,就是没有积分

楼主(2018-06-27):
问题已解决,在cell程序中添加中断即可。

网友E:
SPS里写个IF,复位后就重新调用CELL

网友F:
楼主,PLC调用KUKA的CELL程序有吗

网友G(2018-10-15):
我认为需要编写中断程序 ,手册里有。但是好多求教人员,都编写最简单的轨迹程序,很少有人写中断程序的,也许是分不同行业的应用 吧。

网友H:
目前也遇到这个问题,楼主怎么解决的

网友I(2019-05-08):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学习学习学习

网友J(2019-09-11):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我也想问此问题

网友K:
sps里面写后台的程序复位就好了

网友L(2020-08-12):
这个问题不难啊,PLC这边写上对应的程序就完事了

网友M:
对,中断程序

网友N:
学习了谢谢 楼主 谢谢热心回答的 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