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L-EM直接在线

楼主(2018-03-12):
欧姆龙CP1L-EM以太网连接按照官网知道的方法用直接在线连接一直连接不上,求大神指导!!!

楼主:
顶一个!顶一个!顶一个!顶一个!

网友(2018-10-29):
连上了吗,我今晚也连不上

网友A: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不行就用ip连接好啦

网友B:
IP地址要设置正确的,电脑的  PLC软件的  要在同一网段但是不能重复;

网友C:
感谢楼主的分享,准备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