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佛斯变频器报警代码大全

楼主(2018-03-12):
产品型号报警代码报警内容故障说明

FC30011OV电压低

253/54端子 断线模拟信号低于最低设置的50%

3无负载无电动机

FC1004主电源缺相

5直流回路电压高

FC2006直流回路电压低

7直流回路过压410V/855V/975V

FC518直流回路欠压185V/373V/532V

9逆变器过载超载98%报警,100%跳闸

FC36010电动机过热外接温度传感器

11电动机热电阻开路传感器开路

FC11112转矩极限

13过电流 大于额定电流200%

14接地

15硬件不兼容

16短路

17控制字超时

20温度输入错误,未接传感器

21参数超出范围

22起重机机械制动

23内部风扇故障

24外部风扇故障

25制动电阻短路

26制动电阻功率极限

27制动斩波器故障内部制动控制管短路

28制动检查失败

29变频器温度过高

30输出U相缺相

31输出V相缺相

32输出W相缺相

33充电故障短时间内上电次数过多

34现场总线通讯故障

35选件故障选件电源或通讯不良

36主电源故障

37相位不平衡电源单元之间的电流不平衡

38内部故障CPU等软件故障

39散热片传感器温度传感器无反馈

40T27过载27号端所接负载故障

41T29过载29号端所接负载故障

42X30/6/7X30/6号端所接负载故障

43扩展电源MCB113外接

45接地故障2

46功率卡电源24V/5V/和+/-18V故障

4724V控制电源故障外接24V电源

481.8V电源下限

49速度极限超出上下限范围

50自整定调整失败

51自整定异常电机电压,电流,功率设置错误

52自整定电流过低

53自整定 电机过大

54自整定电机过小

55自整定参数超范围

56自整定中断用户中断

57自整定超时

58自整定内部工作

59电流极限超过4-18设定值

60外部互锁

61反馈错误

62输出频率极限超出最大输出频率

63机械制动过低

64电压极限

65控制卡温度过高应该在80度内

66散热片温度低传感器开路

67选件配置更改有添加或者移除选件

68安全停止安全回路开路

69功率卡温度

70FC配置不合规控制卡与功率卡不符合要求

71PTC  安全停止MCB112PTC热敏电阻卡激活安全停止

72危险故障MCB112卡非法组合安全停止方式

73安全停止自动重新启动

74PTC热敏电阻电阻未工作

75非法协议选择

76功率单元设置

77精简功率模式

78跟踪错误

79功率部分配置不合规

80变频器初始化

81CSIV文件坏

82CSIV参数错误

83非法选择组合

84无安全选件

85PROFIBUS严重故障

86数字输入错误传感器错误

88选件检测变动

89机械制动滑移

90反馈监测检查与编码器的连接

91AI54设置错误54连接KTY,必须设置为电压模式

92无流量无电动机

93空泵

94曲线结束

95皮带断裂

96启动被延迟

97停止已延迟

98时钟故障

99转子锁定

104混合风扇故障

122电机意外旋转

163ATEX ETR 电流极限警告

164ATEX ETR 电流极限报警

165ATEX ETR 频率极限警告

166ATEX ETR 频率极限报警

200火灾模式

201火灾模式处于活动状态

202超过火灾模式极限

220过载跳闸

243制动IGBT故障

244散热片温度F机架变频器=29报警

245散热片温度F机架变频器=39报警

246功率卡电源F机架变频器=46报警

247功率卡温度F机架变频器=69报警

248功率部分配置不合规F机架变频器=79报警

250更换新备件

251新备件类型代码

网友A:
请不要抄书好吗